[其他ST产品]
ST bluDFU,能提供这个升级App的源码吗

楼主(2022-09-15):
ST bluDFU,能提供这个升级App的源码吗

网友A:
蓝牙的DFU程序是么?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能给源码吧,但是肯定固件能提供

网友C:
为啥要这个源码啊?是想自己做在线升级或者作为参考么?

网友D:
官方好像不能提供吧,你可以去官网找找试试

网友E:
一般要是提供的话,demo里就会有了

网友F:
这个一般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

网友G:
没见过这个源码,之前我也想要来着

网友H:
一般会提供吧,毕竟这种源码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

网友I:
还是问问吧,找个代理商帮你要一下或者自己找FAE要一下

网友J:
这自己写个升级的程序应该也是可以吧

网友K(2022-10-18):
DFU是通过STM32的USB下载的,所以STM32的USB接口得引出。

网友L:
使用RT-Thread Studio 和Cubemx软件, 测试DFU功能。

网友M:
STM32 DFU下载与 DFU生成工具

网友N:
DFU的下位机代码需要自己编写?

网友O:
st link dfu模式怎么进

网友P:
可以使用DfuSe_Demo软件下载程序,尴尬的是只能下载".dfu"格式的文件,不能直接下载hex文件或者bin文件

网友Q:
可以通过USB下载固件,一切搞定。

网友R:
可以用DFU方式下载.dfu文件

网友S:
固件提示,DFU是什么

网友T:
没有见过过dfu的源代码。

网友U:
stm32f103支持dfu吗

网友V:
安装好ST在DFU软件

网友W:
应该不能给源码吧

网友X:
stm32如何启动dfu模式

网友Y:
可以用DfuSe_Demo下载程序

网友Z:
应该是没有源码提供,只能使用这个软件升级DFU。

网友AA:
根据协议自己写一个APP呗,虽然挺难的。

网友AB:
肯定固件能提供

网友AC:
可以使用DfuSe_Demo软件下载程序

网友AD:
想自己做在线升级吗?

网友AB:
要是提供的话,demo里就会有

网友AE(2022-12-14):
你可以试试反编译

网友Y(2023-02-19):
可以通过DFU或者DFU方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