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资料] 浅聊||高速PCB过孔设计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楼主(2022-09-15):
浅聊||高速PCB过孔设计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PCB过孔主要由孔、孔周围的焊盘区、POWER 层隔离区三部分组成。在高速PCB设计中,往往需要采用多层PCB,而过孔是多层PCB 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高速PCB多层板中,信号从某层互连线传输到另一层互连线就需要通过过孔来实现连接。那么,高速PCB过孔设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选择合理的过孔尺寸。对于多层一般密度的PCB 设计来说,其钻孔、 焊盘、POWER 隔离区选用的较为理想的过孔尺寸为0.25mm、0.51mm、0.91mm;对于一些高密度的PCB ,也可以使用0.20mm、0.46mm、0.86mm 的过孔,也可以尝试非穿导孔;对于电源或地线的过孔,则可以考虑使用较大尺寸,以减小阻抗。
2、POWER隔离区越大越好。
3、PCB 上的信号走线尽量不换层,即尽量减少过孔。
4、使用较薄的PCB有利于减小过孔的两种寄生参数。
5、电源和地的管脚要靠近过孔,过孔和管脚之间的引线越短越好;同时电源和地的引线要尽可能粗,以减少阻抗;
6、在信号换层的过孔附近放置一些接地过孔,以便为信号提供短距离回路。
7、过孔长度也是影响过孔电感的主要因素。高速PCB设计时,为减小过孔带来的问题,过孔长度一般控制在2.0mm以内。对于长度大于2.0 mm的过孔,通过增加过孔孔径,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过孔阻抗连续性。当过孔长度为1.0 mm及以下时,最佳过孔孔径为0.20 mm ~ 0.30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