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改变mcu的主频,不复位、不重启,可以吗?

楼主(2022-09-15):
MCU, hz, 30
希望MCU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调整它的主频,比如说,在30MHz/55MHz/140MHz,这几个频点之间切换。
但不希望重启或者复位mcu。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这是准备在什么情况下用?建议是不要运行过程中修改主频

网友A:
如果是为了提高效率短暂的修改主频是可以的,修改完时钟不用重启直接可以用,只是会影响到一些其他的外设。

网友B:
我觉得不行吧,因为时钟初始化在程序启动的一开始,类似初始化,所以应该不能改变。

网友C:
没有这么试过,应该不可以吧,初始化在第一次时吧

网友D:
感觉不太行

楼主:
原因是什么?好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试过,应该不可以吧,初始化在第一次时吧

像SPI这些时钟可以运行过程中改变,主频不行吗?

网友E(2023-02-22):
主频修改了,其它相关外设都需要知道并同步重新配置

楼主(2023-04-07):
引用 网友E:
主频修改了,其它相关外设都需要知道并同步重新配置

那有没可能刚修改完主频,然后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F:
不重启可以,但是总有过渡的时刻,比方用内部HSI.

显然你用到了PLL,修改PLL是要先停止,再配置,然后启动。

当然,你既然想这么设计,频率变动对其它外设、尤其通信外设的影响你也应该考虑到了。

网友G:
可以,改变后把与主频有关的外设重新初始化一遍就可以,考虑周到了不会跑飞

网友H:
我经常这么干,流程是改主频之前,失能所有外设,然后设定目标主频的值,然后再初始化外设。

网友D:
频率变动对外设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网友I:
修改后不操作外设的话应该没事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H:
我经常这么干,流程是改主频之前,失能所有外设,然后设定目标主频的值,然后再初始化外设。 ...

你是什么应用场景需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改变后把与主频有关的外设重新初始化一遍就可以,考虑周到了不会跑飞 ...

那确实还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变动对外设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对一些时许要求比较高的外设,确实可能是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改后不操作外设的话应该没事

操作Flash是否可以?

网友I:
改完以后再重新初始化一次应该就可以

网友J:
准备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K:
建议是不要运行过程中修改主频

网友L:
如果是为了提高效率短暂的修改主频是可以的,修改完时钟不用重启直接可以用

网友M:
只是会影响到一些其他的外设。

网友N:
像SPI这些时钟可以运行过程中改变,主频不行吗?

网友O:
那有没可能刚修改完主频,然后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P:
不重启可以,但是总有过渡的时刻

网友Q:
比方用内部HSI.

网友R:
显然你用到了PLL,修改PLL是要先停止,再配置,然后启动。

网友R:
当然,你既然想这么设计,频率变动对其它外设、尤其通信外设的影响你也应该考虑到了。

网友O:
确实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R:
对一些时许要求比较高的外设,确实可能是致命的。

网友S:
操作Flash是否可以?

网友T:
改完要重新初始化外设

网友U:
改完重新初始化试试

楼主(2023-06-13):
引用 网友I:
改完以后再重新初始化一次应该就可以

我感觉也是,要不然外设工作不正常。

网友V:
没那么试过,应该不能,初始化时第一次

网友W:
能不能改完之后,把主频相关的外设再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体谅苍蝇跑不了吗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是改变后应该得重新初始化一遍

网友X:
改变频率后重新初始化外设就行应该

网友T:
重新初始化外设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