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mcu的主频不重启,可以吗?

楼主(2022-09-15):
MCU, hz, 30
希望MCU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调整它的主频,比如说,在30MHz/55MHz/140MHz,这几个频点之间切换。
但不希望重启或者复位mcu。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不是可以切换吗、?

网友B:
请问你用我们哪个系列的芯片,目前只有45系列可以达到140M。

网友C:
可以切换的吧

网友D:
可以实现,改变通过改变分频系数实现。

网友E:
可以的,该系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切换吗、?

运行过程中切换?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改变通过改变分频系数实现。

会影响其他外设的功能吗?比如SPI,UART什么的。

网友C:
可以切换的

楼主:
切换会影响其他什么外设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切换会影响其他什么外设功能吗?

切换过程肯定会有影响的,具体情况不确定,因为切换过程中频率不稳定,需要等待时钟稳定后再开启外设,一般配置时钟的时候都会有个等待时钟稳定的过程,可以参考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换过程肯定会有影响的,具体情况不确定,因为切换过程中频率不稳定,需要等待时钟稳定后再开启外设,一 ...

那还挺麻烦的,尽量还是不要切换MCU频率。

网友F:
芯片在复位之后默认使用的是片内RC时钟,如果你要使用片外晶振则必定要切换系统时钟也就是处理器时钟频率。
可见切换处理器的时钟频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如果是低功耗产品,则必定要在空闲时切换处理器时钟到低频,而在负荷状态又切换回高时钟频率才能实现低功耗。

网友G:
可以切换, 正在读写的过程要等它结束了再操作.

实际工程中很常见, 尤其是低功耗场景, 高速完成运算/IO, 再切换到低速状态等待输入. 也不仅仅是节省功耗, 有时也有其他考虑. 比如低速率时, 内置的模拟器件受影响小一些. 需要充分测试.

网友H(2022-12-20):
可以的,改变分频系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