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程序运行中改变mcu的主频可以吗?

楼主(2022-09-15):
MCU, hz, 30
希望MCU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调整它的主频,比如说,在30MHz/55MHz/140MHz,这几个频点之间切换。
但不希望重启或者复位mcu。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不过改变完频率之后会出现什么结果不清楚。

网友B:
你们这想法,都是怎么产生的,降频降功耗么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有多个频率选择嘛,降低芯片整体功耗,详细的还得依据手册来

网友D: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不知道程序的现场如何进行保护

网友E:
可以的,就像CPU降频升频一样,不过对MCU而言使用上没有意义,因为很多外设的石基配置都和主频有关,如果变了MCU主频,意外着所有与频率配置相关的操作都有重新来一遍。

网友F:
楼主需要保持当前的程序进程吗

网友G:
更改主频的话 其他外设的时钟都需要重新进行配置吧

网友H:
可以写一个函数 专门用来重新配置主频以及相关外设的时钟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去操作,因为如果弄不好的话 会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J:
楼主需要频繁切换的理由是什么呢 单纯的更改外设的时钟配置无法实现吗

网友K:
需要重新初始化单片机的。

网友L:
在上电的时候,就会改变mcu的芯片。

网友M:
可以改变的。

网友N(2022-10-15):
可以更改主频,好像很多都要重新初始化。稳定性待定

网友O:
肯定是可以的,只是这不像CPU超频那样简单,你变了主频,相关外设的时钟配置也要重新设置,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