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L库一般在上面情况下用?

楼主(2022-09-15):
大家应该知道ST有个LL库,但是上面情况下要使用LL库呢?

网友A:
我觉得是当内存不够的时候可以考虑用LL库~

网友B:
了解过LL库,但实际应该很少用到

网友C:
HAL用的多,
没有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都能用,只要你喜欢

网友D:
应该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过LL库,但实际应该很少用到

对啊,现在基本都是用的HAL库,不知道LL库开发出来的意义。

LL库就是寄存器库,其实直接操作寄存器省空间,如果实在空间不足我感觉可以用LL库,或是部分用L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L用的多,
没有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都能用,只要你喜欢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特殊情况必须用到LL库吧。

网友E:
从来不用HAL,一直用LL

网友F:
如果以前用过标准库做开发,现在应该更喜欢用LL库吧,跟以前的标准库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来不用HAL,一直用LL

是为什么呢?

网友G:
一些大牛会用LL库吧,这个底层配置会简单,但整体编写起来可能会晦涩难懂,大牛们用的会多

网友H:
LL库一般是对效率要求较高时用

网友I:
在你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L库一般是对效率要求较高时用

LL库相对HAL效率高?

网友J:
以至于hal库

网友K(2022-12-07):
我是当内存不够的时候就可以考虑用L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当内存不够的时候就可以考虑用LL库

那HAL和LL可以混用吗?

网友L:
LL库比hal库更接近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L:
LL库比hal库更接近底层

是的,而且调用的层数好像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