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支持RGB接口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2-09-15):
新唐有支持RGB接口的单片机吗?

网友A:
972考虑下?

网友B:
NUC980接SPI TFT LCD也可以的。

网友C:
单片机新唐是没有的,新唐是处理器!国产带RGB的单片机都比较少,可以考虑NXP的i.mx RT系列。

网友D:
N9H30F61ICE  NUC972 NUC977的都可以 详细资料你看一下3284494788@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新唐是没有的,新唐是处理器!国产带RGB的单片机都比较少,可以考虑NXP的i.mx RT系列。 ...

新唐是处理器?只跑Linux?

楼主:
我看看资料去~

网友F:
972,我就当单片机用

网友G:
有么?那要浪费多少IO啊

楼主:
是NUC972这款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972,我就当单片机用

也就是裸跑呗?那还是上系统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么?那要浪费多少IO啊

N9H30F61ICE  NUC972 NUC977这些好像可以,引脚不怕浪费,就怕没有相应的外设。

网友H:
ARM9系列的可以

网友I(2022-11-06):
N9H30F61ICE  NUC972 NUC977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