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重映射

楼主(2022-09-15):
pc, PA, TI, PA7, ST
103 可以进行重映射
映射选项 根据REMAP寄存器的值确定 。
如tim3  TIME3_REMAP[1:0]=0 则使用 PA6 PA7 PB0 PB1
                                            =10B   PB4 PB5 PB0 PB1
                                           = 11B    PC6 PC7 PC8 PC9
如下图所示

需要用到外设的重映射功能时需要使能AF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网友A:
是啊,可以重映射的,这样方便MCU功能最大利用率

网友B:
基本上都是复用的,这样功能全一些

网友C:
其实还可以看看别人家的代码,也是可以知道如何复用的

网友D:
不太建议使用寄存器,真的很晦涩难

网友E:
复用之前一定要记得开启AFIO的时钟才行

网友F:
是根据这个寄存器指定的,但是一般我们也不会深入到寄存器底层的

网友G:
还是多用库函数吧,开发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H:
感谢楼主的讲解了,其实很多时候,初始化就容易忘记AFIO的

网友I:
刚刚看一个代码,就遇到了复用的问题,就没开启复用时钟,就整个代码不好用

网友J:
PC6 PC7是给I2C使用的吗?还是实现了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