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 uV5 软件仿真异常跳转解决 记录

楼主(2022-09-15):
在 Debug 选项卡中将 Simulation 中的 Dialog.dll 设置为 DARMSTM.DLL 将 Parameter设置为你的器件型号,例如我用的是 -pSTM32F103ZE

测试可以通过软件仿真,并且再次选择硬件,没有影响。

2019.2.17

可以在仿真的时候右键加入到逻辑仪也可以直接setup 添加并且设置属性

网友A:
软件仿真很少用到,一般都是用的硬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很少用到,一般都是用的硬件仿真。

有时候硬件不在身边,就可以考虑用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