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usb

楼主(2022-09-15):
使用GD32F4 用hal库 SPI FLASH模拟U盘,电脑只能识别一次,后续插拔识别不了,用GD32最新库就可以,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GD没有Hal库,你用的ST的吧。
两家的usb底层不一样,不能完全兼容。

网友B:
嗯?是想说库的问题么

网友C:
GD哪里的HAL库

网友D:
那就用最新库吧,旧的可能有bug。

网友E:
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库寄存器是否有区别。

网友F:
HAL库?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吗?

网友G:
可以比对一下这两个版本的库之间的更新内容

网友H:
楼主 GD不能完全使用st的hal库的  这样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I:
在usb这个功能上 gd的和st的库不能互相兼容

网友J:
跟是不是最新的库没有关系 主要是一开始您用的是hal库 这个是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GD没有Hal库,你用的ST的吧。
两家的usb底层不一样,不能完全兼容。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楼主首次的时候是可以识别的呢

网友L:
如何使用SPI FLASH模拟U盘,这俩的存储速度相差的大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