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3 串口1一直进入中断

楼主(2022-09-15):
单片机的串口是没有任何连接的,但调试程序发现,主要串口发送数据,会一直进入串口1中断里,中断收到的数据很乱毫无规律,即使清空中断标志位也还会进入中断中,请问是什么原因?
void USART1_int ( void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串口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中断处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x_byte=0;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OR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网友A:
串口线高电平表示空闲,你量一下rx引脚的电平。
另外建议你切F303,不要在F103上浪费时间了,没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