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每日一问 | 如何减小代码的体积

楼主(2022-09-15):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代码编译后超出单片机内存的情况,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A:
编译器加大优化等级

网友B:
   看情况,超出太多就算了,换个规格更高的芯片重新设计,超的不多的话,自己手工优化或者编译器加大优化等级重新编译。手工优化包括:1)放弃一些可要可不要的代码;  2)查表法改函数实现; 3)如果是用了一些很费空间的FreeRTOS之类的话,可以把嵌入式OS去掉后换个架构重新写或换时间触发嵌入式等占用资源小的嵌入式OS; 4)有时C语言改成C++实现也能有效地缩减代码规模(多个同样的外设比如外接了8个18B20,C语言需要每个外设一套代码,代码很容易膨胀,而C++只需要总共一套代码,各个外设共享并在定义时定义到不同的端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