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对矢量网络分析仪校准?

楼主(2022-09-15):
在使用网络分析仪的过程中,有很多工程师都会存在一些误差,而这些误差有:漂移误差、随机误差、系统误差。这三种误差也是在测试过程中比较常见的误差情况。而将这些误差进行校准就是工程师在测量工程中应该拥有的技术,那么,如何对矢量网络分析仪校准呢?让我们跟随博宇讯铭工程师一起来瞧瞧!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误差到底是怎么引发的?
系统误差是由于仪表内部测试装置的不理想引起的。它是可预知和重复出现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从而可以定量进行描述,在测试之前可通过校准消除系统误差。
随机误差是不可预知的,因为它以随机形式存在,会随时间变化,因此不能通过校准消除。随机误差的主要来源为仪表内部噪声,例如,激励源的相位噪声、采样噪声、中频接收机本底噪声、开关动作重复性等。
漂移误差是仪表校准后测试装置性能的漂移。漂移误差主要是由于温度变化造成,可通过进一步校准消除。校准后仪表能够保持稳定精度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测量环境中仪表的漂移速度。
而针对这三种误差情况,系统误差可以通过校准的方法进行消除掉,那么,如何对矢量网络分析仪校准呢?与博宇讯铭工程师一起来使用以下这些方法进行校准吧。
一般常用的系统误差校准方法有以下三种:
1.直通校准:
Port1和port2直通连接

直通校准,非常容易执行,主要用于消除频率响应错误
2.增强直通校准:

增强直通校准能测量并消除反射测量中的三项系统误差:方向性、源匹配、频率响应
3.全双端口校准:TOSM

双端口校准可以消除12误差:与信号泄漏有关的方向误差和串扰误差;与反射有关的源失匹配和负载阻抗失配;由反射和传输跟踪引起的频率响应误差。
网络分析仪的测量准确度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误差修正是提高测量准确度的过程。误差修正是对已知校准标准进行测量,将这些测量结果贮存到分析仪的存储器内,利用这些数据来计算误差模型。然后,利用误差模型从后续测量中去除系统误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