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 ADC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09-15):
N32G03X 内置12 位 ADC 高速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它有多达 19 个通道,可测量 16 个外部和 3 个内部信
号源。各通道的 A/D 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 ADC 的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 16 位数据寄存器中

为了提高N32G03x的转换精度, ADC 有一对独立的供电电源, 一个独立的 VDDA 引脚给 ADC 供电, VSSA 引脚作为模拟供电的接地端,它可以被单独滤波和屏蔽后给 ADC 供电,以减少 PCB 板级噪音的干扰。
关于 ADC 电路设计,请注意如下几点:

1)在使用 ADC 采样时, 建议缩短 ADC 采样通道的外部走线距离;
2) ADC 的输入信号周边建议远离一些高频翻转信号;
3) 在 ADC 转换期间, 芯片不支持修改 ADC 配置,如需修改配置,需要等待当前转换结束或者关
闭 ADC 后,再进行配置;
4) 在使用某一 ADC 通道时,不能在其它未使用的 ADC 采样通道施加负压(比如-0.2V), 如果
施加了此负电压,会导致正常采样的 ADC 通道电压被拉低,导致采样的数据不准;
5) 在使用某一 ADC 通道时,不能在其它未使用的 ADC 采样通道施加高压(大于 VDD 电压),
如果施加了此高电压,会导致正常采样的 ADC 通道电压被拉高,导致读取的数据不准。
6) 在使用 ADC 时, RAIN 的最大值不能太大,需要符合如下公式:
下图为外部输入阻抗与采样时间关系表:(最大允许误差= 1/4LSB, 12 位分辨率, ADC 时钟频率=18MHZ)

网友A: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