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关于STM32学习的之路

楼主(2022-09-15):
本人新手,目前正在搞51单片机的学习,流水单、中断啥的都基本可以了,下一步是想进一步学习了解一下STM32还是花精力将51搞得再细一下?有没有过来的大神指导一下,如果学习STM32应该如何入门,还有就是51还有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呢?(PS:对于单片机地址寻址寄存器啥的有了一个了解)

网友A:
51可以更接近底层运行原理

网友A:
把51玩好对学习stm32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B:
32的教程,遍大街了,想学很好找

网友C:
51学的差不多就可以搞32了,51能做一个简单的项目就可以开始搞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可以更接近底层运行原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学的差不多就可以搞32了,51能做一个简单的项目就可以开始搞32了。

谢谢!

网友D:
学习cubeMX配置吧,现在都是用这个了。

网友E:
其实STM3251本来就不在一个点上,你只要会C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F:
先51 后32

网友G(2022-10-16):
正常,STC51的话,你可以好好研究研究,毕竟这是考量逻辑和寄存器熟悉程度的一个方式

网友H:
STM32入门的话,可以从项目里学习的

网友I:
51要是有用到,就可以进一步深入呀

网友J:
我觉得都可以,你要是想入门STM32的话,就先看看视频教程之类的吧,配合项目学

网友K:
入门就是要做项目的,不然很难上手

网友L:
51我是觉得还不错,低端产品方面,都可以使用它

网友M:
还是熟悉一下C语言吧,这个学习那个MCU都是很有用的

网友N:
你这多接触接触项目吧,就很好了

网友O:
了解ST可以的,如果有项目加持就更好了

网友P:
51单片机,小系统上用的很多,STM32一般比51高一个等级,建议好好使用依托项目搞一下,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