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使用IO是否可以模拟PWM输出

楼主(2022-09-15):
能否模拟呢?是不是就占用了系统进程

网友A:
当然能,就是占CPU而已,而且做不了太高频率和分辨率。

网友B:
可以,好多芯片大家都用软件模拟

网友C:
可以啊,以前51单片机就是用IO口进行PWM输出的。

网友D:
如果对PWM频率和占空比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IO输出。不过肯定费资源。

网友E:
通过内部时钟控制电平高低输出PWM

网友F:
要PWM波控制外设的话,就需要硬件驱动电路了

网友G:
可以的,只是用IO模拟效率不高。

网友H:
使用IO来模拟PWM输出的话,答案是肯定 的

网友I:
一般来说需要用中断控制GPIO状态 使用定时器中断,每中断一次进行计数,根据占空比判断当前GPIO输出应该是高还是低

网友J:
如果该 I/O 口有 PWM 功能 就可以,以 PWM 调制信号 输出,或者 通过滤波以 模拟量信号输出

网友K:
普通IO口怎么实现多路PWM?

网友L:
用普通IO ,则需要搭配定时器,通过软件进行定时翻转IO口电平来达到输出PWM的目的。

网友M:
如果是专门的可以产生PWM的IO口,则通过配置好相关寄存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