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pp好做么?

楼主(2022-09-15):
通过app连接蓝牙模块,控制板子相关操作

app方面如何做,有哪位大神可以推荐个教程么

网友A:
如果只是测试直接拿现成的APP测试就行了。

网友A:
如果需要自定义测试各种功能,可以上网找一些已经做好的蓝牙通信Demo,在上面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网友B:
找开源的demo编译一下就行了

网友C(2022-10-15):
APP得用安卓手机的APK吧,搞一下安卓学习开发应该还可以

网友D:
简单的demo测试还行,按产品开发的话,很多细节

网友E:
这用E4A都行,编程很容易的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找个开源的蓝牙助手这种,自己改改,就能出一个APP

网友G:
教程你可以去B站的,上面教程很多,你得去找那种快速入门的那种,比较简单

网友H:
我记得有可以用中文编译的APP,好像叫易安卓吧,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I:
这个很简单啊,我用蓝牙调试器,这个就是可以自己改改的

网友J:
自己研究的话,就学一下安卓开发呗,就虽然开始麻烦,但是越用越顺手的

网友K:
App网上有很多简单的制作方式,比如H5封装的,或者E4A这种

网友L:
App开发很难的,你单独看教程也很麻烦,建议找个培训机构或者找个项目跟着做才好

网友M:
网上很多针对安卓的app制作教程的,但是你要调用蓝牙,估计会麻烦点吧

网友N:
网上有一些开源的,提供源码的这种蓝牙控制APP的呀,你花点时间找找,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O:
测试直接拿现成的APP测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