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32WB415测评]之简单搞定蓝牙小车功能

楼主(2022-09-15):
蓝牙小车在我之前的分享中就有的,所以本次我们就结合雅特力的板子进行一个简单的移植操作吧。
void car_stop()

{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8,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9,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4,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5,FALSE);

}

void car_advence()

{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8,TRUE);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9,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4,TRU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5,FALSE);

}

void car_back()

{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8,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9,TRU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4,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5,TRUE);

}

void car_left()

{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8,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9,TRU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4,TRU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5,FALSE);

}

void car_right()

{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8,TRUE);

gpio_bits_write(GPIOB,GPIO_PINS_9,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4,FALSE);

gpio_bits_write(GPIOA,GPIO_PINS_5,TRUE);

}

void car_gpio_init()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39. /* enable the led clock */

  40.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41.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42.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4|GPIO_PINS_5;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8|GPIO_PINS_9;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car_stop();

}

定义小车使用的IO口。然后我们使用其中的串口透传来做吧,AT 模式,应该是需要自己进行定义的,不然始终就只能解析三个命令。
void tp_mode_rx_handler(void)

{

  uint16_t tempval = 0;

  if(tp_mode_rx_uart.count > 0)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3, USART_RDBF_INT, FALSE);

    tp_mode_rx_uart.count--;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3, USART_RDBF_INT, TRUE);

    tempval = tp_mode_rx_uart.buf[tp_mode_rx_uart.tail++];

    if(tp_mode_rx_uart.buf[tp_mode_rx_uart.tail-2] == 0x0d  && tp_mode_rx_uart.buf[tp_mode_rx_uart.tail-1] == 0x0a)

    {

      tp_mode_rx_uart.recv_end = SET;

    }

switch(tp_mode_rx_uart.buf[0])

{

case 0x00:

{

car_stop();

break;

}

case 0x01:

{

car_advence();

break;

}

case 0x02:

{

car_back();

break;

}

case 0x03:

{

car_left();

break;

}

case 0x04:

{

car_righ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if(tp_mode_rx_uart.tail > (USART_RECV_LEN - 1))

    {

      tp_mode_rx_uart.tail = 0;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TDBE_FLAG) !=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tempval);

  }

}

串口透传在接收中进行函数解析。这里就接收一位,所以直接在头文件中定义下接收长度。
剩下就是QT开发了,QT下此设备属于低功耗蓝牙,我们找个例程搞定他即可。
其串口透传两个特征,需要QT程序判断,不然连接上也不能发送。
最后看下视频吧。

网友A:
楼主相关资料会分享出来吗?   比如MCU工程文件、手机app安装包

有需要可以分享完整的包

网友B:
真希望能有详细的资料啊

网友C:
可以插入视频了?我之前一直操作不行。

网友D:
视频得用外链吧

网友E:
我以前也搞过这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