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打静电是接口随意打么

楼主(2022-09-16):
仅使用ESD防护,是否可靠
真真实实的静电防护,该如何做

网友A:
只有暴露出来的引脚需要做ESD防护,不暴露出来的没必要做。

网友B:
看产品使用,有些产品还需要做EMC。ESD也是比较基础的一种防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暴露出来的引脚需要做ESD防护,不暴露出来的没必要做。

就是接插件呗

网友A:
对,只要产品暴露的接口最好加上ESD~

网友D:
暴露的接口加上就行

网友E:
就是对外接口,需要

网友F:
并联放电器件。常用的放电器件有TVS、齐纳二极管、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等

网友G:
一般可以通过串联电阻或者磁珠来限制ESD放电电流,达到防静电的目的。

网友H:
用滤波器滤掉主要的能量也能达到静电防护的目的

网友I:
有一种器件叫EMI filter,他有很好的ESD防护效果

网友J:
可以在敏感信号附件增加地的漏铜,来吸收静电。道理和避雷针原理一样。

网友K:
这个需要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来进行设计

网友L:
对外的暴露接口加上就行

网友M:
应该有实验要求,
一般是对外的接口

网友N:
是的,使用ESD接口是可靠的

网友O:
你说的ESD就是真实可靠的静电防护啊

网友P:
你要是非常怕静电,可以考虑用光耦隔离

网友Q:
正常隔离是效果最好的,其次是ESD就行

网友R:
你说的接口随意打是啥意思,静电随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