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马达绕线机为什么短路?解决措施有哪些

楼主(2022-09-16):
    马达绕线机的电机绝缘如果出现了损坏,就可能会导致马达绕线机发生断路现象。马达绕线机一旦发生断路现象,电动机就可能会因为电流激增而无法正常运行。

    在马达绕线机运行时出现的过压,欠压,以及过负荷,缺相和机械损伤等情况都会造成马达绕线机的短路故障。马达绕线机出现的短路故障主要有匝间和相间两种形式。

    马达绕线机出现短路故障的具体原因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如果马达绕线机一直处于过载运行的状态下运行,那么它的绝缘功能就会因此而消失,即发生短路故障。另外如果马达绕线机长期处于湿度较大的环境下运行,就会因受潮问题而影响接地效果。

    马达绕线机的端部或者是层间的绝缘处理不当或者被损坏也会导致设备短路。雷电的绝缘击穿,金属零部件或者是一些微小生物进入到电机内部当中都会造成马达绕线机短路。

    要解决马达绕线机的短路故障首先需要找到故障的原因,可以通过观察法的方式,将电机拆下,检查电机部件上是否有烟雾,焦痕的情况。如果马达绕线机出现了短路,一般会有火花产生,这些火花会烧坏绝缘,出现这些痕迹的位置一般就是发生短路的位置了。

    也可以使用潜行电流表来对三相电流进行检查,如果其中一项电流比其他的高很多,那么久表明这相出现了短路。还可以使用万用表或者是摇表来检查,检查的时候先将马达绕线机的线圈外部接线,正确连接万用表或摇表,将其R×10KΩ档测量同一相或两相的两端,如果读数不正常,数值非常低,就说明在两相之间这相马达绕线机有短路的情况存在。

    短路问题出现在马达绕线机端头的位置时,可以在故障的位置进行绝缘处理,再进行重新绕线,浸漆,然后做好干燥处理工作即可。如果问题是在线槽内,首先需要找到为题发生的位置在进行绝缘修复,然后再嵌入线槽,浸入绝缘漆后烘干处理。而相间短路的情况基本上是无法修复的,只能更换马达绕线机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