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制冷半导体,可以用PWM驱动么

楼主(2022-09-16):
可以通过PWM驱动来进行控温调节么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2022-10-25):
看制冷片的工作模式啦,如果是电压驱动的话,是可以用PWM控制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就控制供电时间呗

网友D:
其实这种控制估计温度不是太准哦

网友E:
当然可以了,制冷片就是采用有电制冷,没电不制冷的操作啦

网友F:
控温调节估计还得加温度传感器才行

网友G:
没问题,我之前用过PWM控制制冷片的,是OK的

网友H:
其实用开关量控制都可以,没必要用PWM的

网友I:
你得问问制冷片厂家,就是频繁的开关,会不会对制冷片有影响

网友J:
没这么用过,一般都是温度到达一定程度,我就采用通断的方式,给制冷片断电了

网友K:
我的理解是可以,但是建议还是需要实际操作一下最好了

网友L:
能够使用pwm驱动的

网友M:
你是要控制制冷片的功率吗

网友N:
可以pwm控制,需要一个MOS电路作为驱动 。

网友M:
直接电平驱动就行的

网友O:
可以调整12V电源电压来控制。

网友P:
普通的MOSFET就行。

网友Q:
PWM开关控制半导体制冷片会影响其使用寿命的

网友R:
可以使用L298或ULN2003。

网友S:
可以用一个调压电路。

网友T:
可以输出直接驱动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P:
一般都不是用PWM信号直接加到半导体制冷片的

网友U:
可以通过PWM控制H桥驱动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V:
可以直接使用由PWM控制的MOSFET。

网友W:
频繁开断可能会对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