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131的内部FLASH存储

楼主(2022-09-16):
我使用的是MM32F0131,想存储几个参数,请问一下能存到内部的FLASH吗?存储到哪个地址区间比较合适?

网友A:
如果Flash有块大小,把数据存到块小的区域,这样擦除的时候速度快,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块的内容。

网友B:
存小块区域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上电初始化对应的数据就好

网友D(2022-10-25):
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参数不能随时去写,因为内部flash写很麻烦

网友E:
是可以存入到内部flash的

网友F:
我记得官方好像有提供如何使用内部flash的操作吧

网友G:
一般都是存在最后几页比较合适,不会被程序占到

网友H:
我建议还是能不用内部flash还是别用了,万一把程序擦了,那整体产品不就废了么

网友I:
看你程序大小,你至少留出1页的位置给你的参数变量

网友J:
你可以看你程序大小,然后制定以下多少以后是给你变量使用的空间

网友K:
   你这个参数要是随时擦写修改的话,不能存在单片机的flash里,因为单片机的flash都是按页操作的

网友L:
区间一般都是单片机的后半部分的位置比较合适

网友M:
能是能,就得看你存的数据类型,还有就是程序大小,如果程序过大,可能你没有位置存程序的

网友N:
把数据存到块小的区域,这样擦除的时候速度快

网友O:
flash写数据怎么存储的

网友:
MM32 MCU最大的flash是多大?

网友P:
使用spi可以读取内部数据。

网友Q:
你可以使用外部的flash芯片的。

网友R:
flash 一页能存多少数据

网友S:
这个可以移植fatfs文件系统吗?

网友T:
flash一个地址能存多大数据

网友U:
上电初始化对应的数据就好

网友V:
可以的,但是参数不能随时去写

网友W(2022-12-06):
你得自己看程序的大小,内部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X:
这个如果程序不大,直接写入后面的数据。

网友Y:
根据datasheet才能确定大小吧。

网友Z(2023-01-05):
这个可以写入空间怎么确定的

网友AA:
最大的写入速度是多少?

网友AB:
能够保存到flash内部的。

网友AC:
是不是可实现IAP的升级程序呢?

网友AD:
程序大小怎么确定的?

网友AE:
网上有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
内部flash的写保护怎么去掉?

网友AF:
还不如使用外部的存储芯片呢。

网友AG:
这个会不会把内部的程序擦除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