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怎么使用cubemx生成usb虚拟多个串口代码

楼主(2022-09-16):
是否可以直接通过cubemx枚举多个虚拟串口,如果不行的话代码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A:
多个虚拟串口?应该搞不了吧,就一个USB接口。

网友B(2022-10-16):
枚举的话,应该只能弄一个虚拟串口吧

网友C:
一般是可以使用描述符实现,但是生成多个虚拟USB估计不行吧

网友D:
这个没试过过啊,能行么

网友E:
应该不能吧,这个cubemx好像也不能实现

网友F: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能不能实现,再确定代码的实现吧

网友G:
如果能实现,估计就是修改描述

网友H:
没这么做过,我觉得不能实现多个虚拟串口

网友I:
一个USB只能实现一个虚拟串口吧,多了可行?

网友J:
不可以吧,不建议这么设计哦

网友K:
我想说啊,你比如虚拟3个串口,com1-com3.那你怎么知道与下面硬件接的是哪个呢?

网友L:
用HAL库,配合CubeMX就能快速生成USB工程了

网友M:
cubemx也能生成多种功能的usb初始化代码,使得一般用户可以不用关注usb底层复杂的实现方式,直接使用HAL函数就能方便地实现usb通信。

网友N:
USB虚拟串口如何实现流控

网友O:
https://blog.csdn.net/m0_52169267/article/details/121755222

网友P:
可以直接发送数据到VCP,对虚似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Q:
不可以,不能这样设计

网友R:
一个USB只能实现一个虚拟串口吧,不建议这样设计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一个USB只能实现一个虚拟串口吧,不建议这样设计

一个USB当然可以虚拟多个串口,很早就在microchip实现了

网友T:
肯定可以的。不过感觉这个贴是论坛机器人产生的。哎!

网友U:
USB组合设备,肯定可以

网友V:
cubemx好像里没法实现,不知道配置寄存器行不行

网友W:
HAL库,配合CubeMX就能快速生成USB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