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HAL库手册哪里能下载?

楼主(2022-09-16):
STM32的HAL库手册哪里能下载?请给出具体网址,ST网站没找到

网友A:
要啥手册,直接看H文件的注释不就好了嘛~

网友B:
在cube下库文件中有说明

网友C:
STM32每个系列都有相应HAL库用户手册,STM32G0系列的话可以阅读 UM2319, 你可以打开个工程结合库代码看更有效。

网友A:
还真没找过这个手册,都是直接用得。或者百度得。

网友D:
你说的是hal的应用是么,这个好像跟你选择的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你通过源码就可以了,想看什么,就可以了解什么

网友F:
你用cubemx+CUBEIDE应该就行,就可以直接开发的

网友G:
这个hal官方是有手册的,但是得根据你选择的芯片,找对应的hal手册

网友H:
你下载demo工程的时候,里面应该就包含hal如何使用的吧

网友I:
这里就有的,https://www.stmcu.com.cn/

网友J:
建议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cubemx,这个创建成功之后,就可以不用了解hal了,看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K:
你用的ST的哪个网站啊,一般中文官网资料比较全的

网友L:
你要哪个hal版本的,比如用F1还是F4还是什么?我给你找一份吧

网友M:
估计需要你先选择使用芯片型号,然后再下载对应的资料包就好了

网友N(2022-12-07):
一般情况下你通过源码就可以想看什么,就可以了解什么的。

网友O:
每个系列都有相对的hal库手册

网友P(2024-05-13):
库函数得文件包里面有一个htm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