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MDK调试弹出窗口不能关闭死机

楼主(2022-09-16):
调试时很容易弹出以下窗口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关不掉,必须用任务管理器把整个软件关掉,工程名称路径都没有中文,MDK版本是5.34,这个有解决方法吗?太麻烦了

网友A:
建议换开发平台吧,试试IAR

网友B:
试试其他的工程,比如cube库里的例程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C:
这个就路径太长,或者有中文路径就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也经常遇到,这就是在仿真的时候会出现

网友E:
不好弄,还是使用任务管理器吧,能好一些

网友F:
你看看你路径,符号是否是中文的呢?

网友G:
我同事跟我说过,就是中文路径会这样,他把路径改了之后,其他都好用了

网友H:
换个版本呢?是不是就好很多啊?

网友I:
我之前使用mdk5.26,就没有遇到,更新到最新之后,也这样了

网友J:
你可以试试重新构建工程试试,如果觉得麻烦,还是就用任务管理器吧

网友K:
一般可以换个稳定的版本,但是很多新款MCU还需要用新的keil,就比较麻烦

网友L:
如果你的keil是正版的,就找一下keil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如果D版,估计就这样吧,要不就换个开发平台

网友M(2023-02-22):
一般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强制关掉软件就很痛苦,只是一个软件bug,兼容性问题

网友N(2024-04-08):
强制结束运行

网友O(2024-07-16):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P: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Q: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R: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S: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