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开发中,传感器的数据处理算法

楼主(2022-09-16):
在传感器使用中,我们常常需要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各种整理,让应用获得更好的效果,以下介绍几种常用的简单处理方法:
  • 加权平滑:平滑和均衡传感器数据,减小偶然数据突变的影响。

  • 抽取突变:去除静态和缓慢变化的数据背景,强调瞬间变化。

  • 简单移动平均线:保留数据流最近的K个数据,取平均值。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这3种处理方法。

加权平滑

    使用算法如下:

    (新值) = (旧值)*(1 - a) + X * a其中a为设置的权值,X为最新数据,程序实现如下:

抽取突变

    此算法采用上面加权平滑的逆算法实现代码如下:

简单移动平均线

    这个算法,保留传感器数据流中最近的K个数据,返回它们的平均值。k表示平均“窗口”的大小,实现代码如下:

网友A:
数据拟合、参数估计、插值等数据处理算法

网友B:
实时数据处理要用到什么算**

网友C:
当前时代大数据炙手可热

网友D:
数据处理组合算法吗

网友E:
数学建模工具箱就有很多编写好的算法

网友F(2022-11-01):
处理的算法有很多的 ,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数字滤波算法了

网友G:
如果有噪声的话,可选择低通滤波算法或者高通滤波算法的

网友H:
均值滤波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I:
常用的算法有哪些?

网友J:
如果对算法的参数进行取数值呢?

网友K:
最好通过仿真工具对算法进行仿真,验证可行性在编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