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串口丢数据常见的原因

楼主(2022-09-16):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即我们通常说的串口。

串口是工程师最常用的串行外设之一,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会经常遇到各种问题。比如:丢失一字节数据。

今天我们就结合STM32来讲讲UART相关内容,以及容易丢失一字节数据的问题。

UART几个标志位

这里重点说一下UART状态寄存器中的几个标志位:TXE、 TC、 RXNE、 ORE。

这几个标志位在编程中经常使用,直接用函数库的同学可能没有关心过这几个标志位,数据丢失有可能就是对它们操作不当而导致出错。

TXE: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 0:数据未传输到移位寄存器

  • 1:数据传输到移位寄存器

TC:发送完成 (Transmission complete)

  • 0:传送未完成

  • 1:传送已完成

RXNE:读取数据寄存器不为空 (Read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 0:未接收到数据

  • 1:已准备好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ORE:上溢错误 (Overrun error)

  • 0:无上溢错误

  • 1:检测到上溢错误

UART通信硬件接口

UART通信硬件接口常见有:TTL、 RS232、 RS485。
在编程时需要考虑通信接口方式,在长距离通信的时候,需要考虑线路上的延时,如果操作不当也会导致数据丢失。

1.TTL
TTL比较简单,就是直接连接UART的Tx和Rx引脚,不需要外部转换。如图:

注意:Tx和Rx引脚需要交叉连接。

2.RS232
RS-232标准接口是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之一,规定逻辑“1”的电平为-5V~-15 V,逻辑“0”的电平为+5 V~+15 V。

选用该电气标准的目的在于提高抗干扰能力,增大通信距离。

楼主:
3.RS485
RS485一般采用两线制接线方式,这种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扑结构,在同一总线上可以挂接多个节点。

在低速、短距离、无干扰的场合可以采用普通的双绞线;反之,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则必须采用阻抗匹配(一般为120Ω)的RS485专用电缆;而在干扰恶劣的环境下还应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UART接收丢失数据

UART接收丢失数据与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有关系,下面说几个常见丢失数据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接收溢出丢失数据
指未及时取走数据导致溢出错误而丢失数据,通常是发生在大量数据、以查询方式接收数据的情况下。在MCU启动过程中、接收数据过多处理不及时、复杂系统响应不及时等情况都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解决办法:
  • 及时清除溢出错误标志
  • 利用通信协议过滤因数据丢失导致的问题

2.接收中断丢失数据使用UART中断接收数据相比查询接收数据的方式更常见,中断方式比查询方式响应更及时,但不合理处理同样也会存在数据丢失的情况。
在数据量大时,UART接收中断函数耗时、优先级低等情况下容易丢失数据。
解决办法:

  • 中断函数里减少不必要的耗时
  • 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
  • 使能中断前清除标志位

3.时钟误差导致丢失数据
在通信波特率较高的情况下,如果时钟误差加大,很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解决办法:

  • 使用更高精度晶振
  • 降低通信波特率

UART发送丢失数据

UART发送丢失数据很多工程师都遇到过,通常情况下是传输未完成的原因。
HAL库已经有几年了,但还是有很多工程师都使用标准外设库,这时如果自己封装接口不当,就会存在发送最后一字节数据丢失的问题。

1.UART传输未完成导致数据丢失如下代码,只考虑非空,但实际传输并未完成。

void UART_SendByte(uint8_t Data){  while(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
但发送非空不代表发送完成,虽然在某些场合更高效,但某些场合就会导致数据丢失。
比如:使用此函数发送之后进入休眠、关闭接收端设备电源等情况下。
解决办法:等待发送完成:

void UART_SendByte(uint8_t Data){  while(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  while(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如果使用标准外设库,要根据实际情况封装函数,比如发送超时。

或者使用HAL封装的接口,代码包含判断传输完成: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2.线路延时导致数据丢失

UART通常会使用232或者485以增加传输距离和增强干扰。但是一旦数据线路太长就存在传输延时的情况,特别是485传输长距离,并使用MCU控制传输方向的情况下。
解决办法:

  • 软件增加延时处理

  • 使用通信协议增加应答机制

3.其他原因
UART应用的场景比较多,有些应用在复杂的工厂,干扰较大从而导致数据丢失;有些应用在温差较大的环境,时钟偏移较大导致数据丢失。
解决办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解决问题。比如:使用更好的通信线,软件做好容错处理等。

网友A(2023-01-05):
说明配置的波特率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时钟的累计有误差的。

网友C:
如果不是硬件的问题,就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波特率和时钟不能匹配造成的。

网友E:
网上有资料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F:
看看串口通信的距离太长了。

网友G:
数据丢失应该是很正常的吧。

网友H:
串口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I: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J:
发现论坛里身怀绝技的大神不少,只看标题的大神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