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MIPI DSI有人了解吗?

楼主(2022-09-16):
MIPI DSI和SPI对比优势在哪?屏幕可以驱动多大的不卡顿?

网友A:
目前主流手机显示都是MIPI-DSI  2K,4K屏都不卡

网友B:
优势就是使用的引脚较少吧

网友C:
没用过,但是我知道速度很快,而且占用引脚比较少

网友D:
应该比SPI强很多吧

网友E:
因为MIPI是针对屏部分做了很大的努力的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关于mipi的手册

网友G:
你想想呗,SPI的主频一般能达到80M好像就很高了

网友H:
SPI驱动好像不能驱动很大的屏,mipi应该不会有限制

网友I:
这个卡不卡好像跟缓存有关系,也就是外置的SDRAM

网友J:
如果你弄好了,SPI也不卡的,但是驱动屏的话,大尺寸SPI屏应该不多

网友K:
感觉SPI一般适合5寸一下,mipi一般都是5-10寸的吧

网友L(2022-12-07):
SPI驱动好像不能用来驱动很大的屏,mipi好像不会有限制的。

网友M:
视频卡不卡跟外置的SDRAM也就是视频缓存流相关的内存有关系,目前大尺寸的用MIPI的比较多

网友N:
MIPI DSI优势就是使用更少的引脚带来更快的传输速度

网友O(2024-10-21):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P: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Q: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R: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S: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