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泰克高压探头P6015A在模具冲击车床电压测试的应用

楼主(2022-09-16):
价格:1000 元
近期,某模具车间,需要测试冲压设备的起动电压,发现制作的模具样品有点问题需要对电压进行检测。冲压设备上主要是工频带动开关220V,开关设备冲压是会有两个高压,这个需要对电压进行测试,同时单个工作开合之间时间有一定间隔,但是之前测试,用普通电压探头和示波器检测效果并不理想,测试的波形不太完善。
客户希望能够在限定的测试条件下对启动电压和冲击电压进行测试,并对此测试信号进行良好的抓捕,考虑到测试部门的预算有限,我们选择了合乎客户预算的方案。
电动机的起动电压是指电动机接通额定电压从零速开始起动时输入的电压。电动机起动电压一般为其额定电流的5~7倍。电动机起动电流过大,对电气设备及电网影响较大。对于大中型电动机,应将其在额定电压的4-7倍,电动机在通电的瞬间,电动机处于静止的状态时,因转子是静止不动的,这时转子的转速为0,同步的旋转磁场就以最大的切割速度,来切割转子的绕组,使转子绕组感应并达到最高的电动势,在转子绕组中产生很大的电流,这个电流将抵消定子磁场的磁通,定子绕组为了维持与电源电压相适应的原有磁通,会自动地增加电流,因为此时转子的电流很大,电动机的定子电流也会增加得很大,其电压也高达额定电流的4~7倍,这就是电动机起动时电压大的缘由。
但在一般的情况下.由于电动机的起动时间并不是很长,电动机起动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几秒到十几秒钟,快的甚至在毫秒级,电动机短时间流过的高电压带来的大电流,电动机的发热引起的温升会导致绕组过热,严重时将使电动机的绕组因过热而烧毁。
冲击车床
另外模具工作时,冲击设备以时间极短的电压工作,瞬间能产生极大的电流能量。超过一定标准不仅会让生产的模具变得不良,同时也会对设备和生产人员带来损坏和危险。所以很有必要对其进行监测。
针对客户实际情况给客户配置了示波器TBS2204B+泰克高压探头P6015A的方案。客户主要对启动设备电压模块进行测试,供电输入是市电220V,除了测试启动冲击,对带宽要求不高,客户结合自身选择200M为未来测试留点余地,而且本身TBS2000B系列产品记录长度有5M,对于测试中需要较长时间段捕获信号也有很好的支持;配置的P6015A探头除了有比较宽裕的量程,启动,冲击的高电压都能够测试。
通过对比测试发现,配置的高压探头能够有效很好的测试到高压信号:
现场测试图
总结
配置要求:针对高压要求,信号频率不是很高,如果需要提供其他的测试高频余量可以适当提高带宽,目前此应用案例,100M带宽足够,探头配置P6015A探头测试效果是很好的。
系统配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