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单片机最高主频是多少?

楼主(2022-09-16):
我看了一下灵动官网,发现性能最好的单片机主频为120MHz,感觉频率并不高,所以可以判断灵动主要打低端市场吗?

网友A:
这个主频还可以

网友B:
慢慢会出高端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频还可以

这个主频在一些小的产品上确实够用,但是很多高端产品就完全不够了。

网友C:
以后应该会有高端产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后应该会有高端产品吧

得看灵动的发展方向了

网友E:
这个120MHZ应该算是中端产品,但对于单片机来说已经可以了,毕竟价位在那里

网友F:
120MHz可以胜任不少方案了,所以不用要求太高的主频。

网友G(2022-10-29):
120MHz的主频是可以的,不低的

网友H:
一般MCU其实主频都用到的不多,其实我觉得一般都是看外设和存储

网友I:
这个就跟CPU似的,其实主频很多都用不到那么多的

网友J:
这频率如果要做显示或者数据处理可能有点吃力

网友K:
我觉得现在中低端的MCU好像都差不多这个主频的

网友L:
灵动一般都是想占有电机部分市场的

网友M:
中低端吧,高端是谈不上

网友N:
其实低端市场也不小,什么小家电,一些消费类控制都是OK的

网友O:
是不是官方有超频啊,120M的主频属实不高

网友P:
可能是为了替代ST的低端方案吧,以后相信会出现更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频率如果要做显示或者数据处理可能有点吃力

对的,做一些大型的数据处理或者屏幕显示就很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低端市场也不小,什么小家电,一些消费类控制都是OK的

除了显示类的可能带不动。不过现在都有串口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灵动一般都是想占有电机部分市场的

它是不是电机的主控偏多?

网友Q:
最好的单片机主频为120MHz吧

网友R:
你需要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S:
正常使用72Mhz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正常使用72Mhz的就可以了。

还得看应用吧,频率越低功耗倒是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