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自动适应220V还是24V的电磁阀?

楼主(2022-09-16):
我在做一个电路检测电磁阀是否得电,但是这个这个电磁阀有可能是交流220V的,也可能是直流24V
原来设计一个跳线,一个大电阻和小电阻串联,然后提供给光耦,如果是24V就将大电阻短接

有什么简单可靠的电路自动适应吗?

不管是交流220V还是直流24V的,只要电磁阀有电,光耦就能识别到电磁阀的动作?

网友A:
用大电阻就行了,没必要切换吧.

楼主:
光耦要提供10mA电流,大电阻提供不了吧,小电阻遇到220V可能烧光耦了

楼主:
这些LED驱动芯片不知道在24V的情况下行不行?

网友A:
请点击楼层下方的回复.
光耦特性接与三极管类似,如P521-1,PC817,输入电流越大,输出电流也越大.
你可以选择合适的电阻让它在220V的时候输入电流1mA,24V输入的时候电流0.1mA左右,输出端用100K电阻上拉.

网友B:
HCPL4701
https://bbs.21ic.com/icview-2557000-1-1.html

网友C:
VG1 可以是220VAC,也可以是24VDC, 发光二极管相当于光耦中二极管。
交流电驱动时,两级RC网络将交流电衰减。
直流电时,两级RC网络衰减变小。
自动适应。
此电路共给发光二极管电流约1mA。

网友:
用个稳压二极管就行了,24V时稳压管不工作,算好电阻值达到10mA,220V时由稳压管吸收多余的电流

网友D:
楼上电路前面两个阻容降压是可以降交流,不能降直流吧

楼主(2023-01-31):
用RM9003老是烧光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想用这个电路,成本可能会需要1元钱,另外耗散功率主要出现在MJE13003上,TO92的应该可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