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gitek电子负载维修」直流电子负载异常如何自检?

楼主(2022-09-16):
经常有客户问到日常使用电子负载时我们如果判断仪器故障,要如何自检呢?。如果仪器异常需要如何解决呢?
接下来由安泰测试Agitek给大家分享下日常工作和研究中电子负载常见的故障和解决方法,希望能帮助大家-电子负载维修
1.仪器无法开机
(1)检查电源线是否已正确连接。
(2)检查前面板电源开关键是否打开。
(3)拔掉电源线,检查电压选择器(Voltage Selector)是否处在正确的档位,保险丝的规格是否正确及是否完好无损。
2.恒流拉载不正常
(1)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
(2)检查输入电压和拉载的电流值是否超过了仪器的额定功率,导致仪器出现过功率保护。
(3)检查负载电流的量程范围设置是否合适。3.恒压输入不正常
(1)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
(2)检查被测设备的最高输出电压是否小于电子负载设置的电压。
(3)检查被测设备是否出现问题。
4.恒阻输入不正常
(1)检查被测设备输出是否正常,比如被测设备无输出,出现震荡等情况。
(2)检查仪器的电阻量程设置是否合适。
5.恒功率输入不正常
(1)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
(2)检查被测设备输出是否正常,比如电源出现振荡,或者电源的额定功率达不到电子负载的设置功率。
6.恒流动态特性测试不正常
(1)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
(2)实测恒流的斜率如果无法达到规格书标准,请将被测设备与仪器之间的连接导线尽量缩短,因为过长的导线会导致斜率变慢。
(3)查看负载电流的量程范围设置是否合适。
以上,就是安泰测试Agitek为大家分享的关于直流电子负载异常自检的方法,希望能帮到大家,如需要了解更多,咨询安泰测试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