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1 CMOS关掉后,电流偏高

楼主(2022-09-16):
N32901 CMOS关掉后,电流偏高

网友A:
我有碰到类似问题,等我梳理一下再告诉你答案,哈哈

网友A:
CMOS_clk没有关掉导致电流偏高,关掉后电流可以达到预期值,代码如下
videoIn_Close(void)
{
       // 1. Disable IP's interrupt
       sysDisableInterrupt(IRQ_VIDEOIN);
       // 2. Disable IPs clock
       outp32(REG_AHBCLK, inp32(REG_AHBCLK) & ~ SEN_CKE);
       videoIn_Reset();
       outp32(REG_AHBCLK, inp32(REG_AHBCLK) & ~CAP_C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