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系列 PF1做普通IO

楼主(2022-09-16):
GD32F350K8U6芯片,想要将PF1用作普通IO来使用,需要进行特殊的设置处理吗?我使用普通IO的设置方式,配置的为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发现无论配置为高还是低, 测出来的电压都是0.6V左右,因为是晶振引脚,想着可能有其他的设置,我几种情况组合都实验了,发现没有作用,从stm32的经验来看,是内外部晶振的设置可能有影响,但是没有找到配置的地方,datasheet上也说明了这个引脚可以作为普通IO,但是没有具体说明需要怎样的配置

网友A:
我使用的是GD32F303的,里面有这个函数gpio_pin_remap_config(uint32_t remap, ControlStatus newvalue)设置引脚映射功能,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GD32F303的,里面有这个函数gpio_pin_remap_config(uint32_t remap, ControlStatus newvalue)设 ...

我这边查看了一下,是由于GD官网给的源码是使用的外部晶振,导致程序起来之后先跑了外部晶振,这个时候已经被默认为晶振引脚了,所以再配置为普通IO是不行的,更换为内部晶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