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求推荐几款芯片,一种是PWM输出信号芯片,一种是继电器控制输出芯片,都需要车规级

楼主(2022-09-16):
PWM输出信号芯片类似于PCA9685这种,引脚越多越好,需要是车规级。继电器控制输出芯片类似于TLE6244X这种,也需要是车规级,急需,感谢大家

网友A(2023-01-14):
找个代理吧,这样能好点,他们的渠道比较多

网友B:
我觉得控制继电器输出的话,你是想用啥啊?模拟控制还是MCU控制呢?

网友C:
你这用芯旺的MCU就行了吧

网友D:
是需要针对输出进行隔离吗?隔离的光耦可以选择东芝的

网友E:
原来是想要MCU啊,你用航顺的,航顺有款MCU支持车规级

网友F:
就是选择一款车规的MCU而已吧,这个很多的啊

网友G:
车规的MCU,任意都能符合你吧

网友H:
你这需求很简单的,我觉得芯旺的32位MCU都支持

网友I:
TLE6244X这种有啥突出的吗?这芯片没用过 呀

网友J:
你用个MCU弄出来估计就行了,PWM+继电器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