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哪种加密芯片适用于车用电子

楼主(2022-09-16):
亲们,客户是做车用电子类产品的,想用加密芯片保护程序,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加密芯片,到底哪种安全级别高,更适合车用电子领域呢?

网友A(2022-11-08):
这个不好说,你可以找车规级加密芯片就好了

网友B:
其实用本身的车规MCU做加密就行吧,内置的唯一ID做加密

网友C:
  这个可以用一个存储芯片做加密的

网友D:
这种加密芯片一般就稳定可靠就行吧,加密芯片有车规级的么

网友E:
加密芯片估计都不行吧,没听过加密芯片有车规级别的吧

网友F:
这你最好是用一个存储芯片就好了,车规级的存储芯片就好

网友G:
好像随便一个加密芯片就行吧,那个就是存储,你保证其温湿度环境适合就行了

网友H:
有些东西应该不需要车规也行吧,汽车上的东西都要是车规级的芯片么?

网友I:
安全级别我觉得都差不多,就稳定可靠就好

网友J:
你找个加密芯片的厂家,让他们给你推荐一下车规加密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