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Pintech品致钳形交直流电流探头的操作步骤是什么

楼主(2022-09-16):
PT740-3A 测量DC或AC电流时,被测量对象无需打开电路。电流钳可以匹配万用表,示波器使用。

电流钳能测量高达1400A 的DC电流和高达980Arms的AC电流(1400A 的峰值)。它是非常专业的AC/DC电流钳!PT740-3A有两个档位,档位10mV/A和1mV/A。设置了归零按钮,具有自动关机功能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操作步骤:

1、连接
设置滑动开关⑦到适当的位置,档位 10mV/A 或档位 1mV/A。亮绿灯⑥表示操作正确且电池处于良好状态。钳住测量物体约 10 分钟而没有操纵控制按钮,电源将自动切断(参考“自动关机”下面)。

注意!电池<6.4V,绿灯闪烁,需更换电池。

2、DC归零调整
确保钳口闭合,不附任何导体。连接电流钳到你要测量的器件。按下按钮④,使之归零。红灯⑤亮大约 3 秒钟,表明该仪器已归零。如果无法归零,这种指示灯保持亮起,表示仪器有故障。

3、测量
开启电流钳后,连接到在适当的范围内测量仪器,并遵循操作步骤(见上面的两段),被测物要符合钳口大小,电流钳夹紧被测量器件。测量DC电流时,确保钳口外部的箭头与被测物的电流方向相对应(来源 接收器)。

4、超负荷指示
当被测物的电流超过电流钳测量范围时,红灯亮起。在10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140A,在1mV/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1400A。

5、自动关机
PT740-3A设计有自动关闭的功能,电流钳启动10分钟后无操作则会自动关闭。在电流钳自动关闭后,控制开关按钮必须先设置为OFF位置,然后才再次启动。该功能可自行设置,只需在按下自动归零按钮的同时将OFF位置开关调到1mV/A或10mV/A的位置。如果绿色指示灯闪烁,这表明自动关机功能已被关闭。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柔性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通用电子测量仪器,高压测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