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及宣传专区] 话说MCU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22-09-1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不知道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外界供电电压本身的波动或是电路的自身芯片的波动导致芯片MCU供电不稳或是客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没注意电压范围导致设备超压或是低压上电,这些电源输入的不稳定非常容易导致设备MCU损坏(超压上电)或是不运行(低压上电)。
目前主流的方法为应对MCU输入电源不稳定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1、外接供电电路层面:在MCU外部供电层面设置保护电路(升压或降压保护和防浪涌电路),通过保护电路达到稳压作用同时一旦超压进行电源断路保护,从而保护供电电压过压不对芯片本身产生损坏影响,这样做的优势就是靠外部电路本身保护,更直接明显,劣势就是增加芯片成本投入,尤其是一些稳压芯片,可能价格不菲,在一些低成本项目中有时就需要慎重考虑,进行适当完善。

图:保护电路样例

2、当然外层防护可以保护输入电压的稳定,但有时候电路本身短路或断路或是其他电路异常问题也可能存在电压异常或电流浪涌,这些电气性能的波动有时是无法避免的,这样就需要设备或MCU本体有一定抗压性,即支持宽电压输入。先具体说一下什么叫做宽电压,其实就是让MCU或设备稳定工作的一个电压范围值。这样宽电压MCU设备就更进一步减少电压或电流浪涌产生的危害,增加稳定性。举例说明一下宽电压,一个设备是12V启动,经过升级完善这个设备在5-36V范围内都可以启动,这个升级后的设备就是宽电压输入的产品。

是她!是她!是不经意的缘分让我注意到了她——芯源MCU。
芯源MCU就是宽电压MCU,输入电压范围为1.65V-5.5V,而且全系所有产品都是宽电压输入,相较于STM32来说供电范围宽了1.5倍左右(STM32供电为2-3.2V)。

芯源供电

芯源供电

STM32供电

STM32供电

宽电压输入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MCU或设备耐压性更好,还有就是功率更低,这对整体电路设计有很大冗余设计帮助!希望芯源MCU能解决电路工程师在一些供电层面的优化改善工作,保证MCU高质量稳定运行。

此贴只是个人单独对MCU或设备电源电压供电层面的一些实际看法,在芯片选型设计开发过程中也确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原创发帖,不喜勿喷。最后,衷心希望咱们国产芯片越做越好,芯片生态越做越好!

网友A:
确实有时候电源电压波动很让人无语,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多多考虑电路保护等机制,硬件宽电压更加有助于产品稳定,增加了保护措施!

网友B:
宽电压是后期打一个潮流和趋势,更加增加了设计者电路的抗冗余风险能力

网友C:
确实宽电压能给设计者带来更好的设计空间

网友D:
宽电压用起来确实爽

网友E:
Hey,欢迎参与原创申请活动,本帖字数还未满800字噢~~大佬可以再扩充扩充文字描述噢,扩充完了可以再@21小跑堂一遍

楼主(2022-10-18):
引用 网友E:
Hey,欢迎参与原创申请活动,本帖字数还未满800字噢~~大佬可以再扩充扩充文字描述噢,扩充完了可以再@21小 ...

感谢,21小跑堂指出问题,后期我会多多分享自己的心得,本文已经修改,有其他问题请指正!

网友F:
宽电压能给设计者带来更好的设计空间

网友G:
这宽电压MCU不就是国产芯片发展越来越好的表现吗

网友H:
MCU供电电压比较单一,设计改好。

网友I:
宽电压设计确实很有帮助,能大范围减少外部电压供电导致的问题

网友J(2022-12-23):
5.5V输出可以直接驱动MOS管,MOS管的S极到GND接一个检流电阻,ADC可以检测电流大小,VC比较器用于短路保护,低功耗输出电路齐活了。
MOS管在5V以上开通,低Vgs的在4.5V就开通的比较好了。武芯也出MOS管,高压低Vgs,正好配套,但武芯的MOS管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K:
宽电压用起来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