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bus examples 分析-- fdb_test_server.cpp

楼主(2022-09-16):
fdbus examples 分析-- fdb_test_server.

0. overview
server 流程:
开启 fdbus context 线程
开启 worker 线程
创建servers 并且绑定地址
1. fdb_test_server.cpp 分析
1.1 开启 fdbus context 线程
代码
  1. /* start fdbus context thread */
  2. FDB_CONTEXT->start();

楼主:
具体分析
FDB_CONTEXT是宏定义,如下:
// 定义在:`fdbus/public/common_base/CFdbContext.h`
#define FDB_CONTEXT CFdbContext::getInstance()
...
class CFdbContext : public CBaseWorker
{
};

楼主:
CFdbContext‵ 是CBaseWorker` 的派生类
  1. // fdbus/public/common_base/CBaseWorker.h
  2. class CBaseWorker : public CBaseThread
  3. {
  4. };

CBaseWorker 是CBaseThread 的派生类

楼主:
1.2 开启 worker 线程
static CBaseWorker main_worker;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CBaseWorker *worker_ptr = &main_worker;
    /* start worker thread */
    worker_ptr->start();
    ...
}

楼主:
1.3 创建servers 并且绑定地址
代码片段
/* create servers and bind the address: svc://service_name */
for (int i = 1; i < argc; ++i)
{
    std::string server_name = argv[i];
    std::string url(FDB_URL_SVC);
    url += server_name;
    server_name += "_server";
    auto server = new CMediaServer(server_name.c_str(), worker_ptr);
    server->enableWatchdog(true);
    server->enableUDP(true);
    server->bind(url.c_str());
}

楼主:
具体分析
传入的参数作为server 的名字;
FDB_URL_SVC 宏展开后是: svc://
server 地址的‵是: svc://service_name
server_name 是在传入的参数后追加_server
自己定义的具体 server 类继承CBaseServer, 构造函数以 name 和 CBaseWorker 指针作为参数
实例化具体的server类后,依次调用类成员函数: enableWatchdog(), enab leUDP, bind()
CBaseServer 的类继承关系:

楼主:
1.4 main thread 转换为worker
  1. /* convert main thread into worker */
  2. CBaseWorker background_worker;
  3. background_worker.start(FDB_WORKER_EXE_IN_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