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电机可以并联用么

楼主(2022-09-16):
在电机使用的时候,可以将控制相同的两个电机并联使用么?

网友A:
FOC的不能,双电机控制需要把控制和采样分开
开环的可以拖

网友B:
相同型号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C(2022-11-02):
还是看你具体应用,如果同步运行的话有时候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搞,容易出问题。

网友E:
直流电机应该可以,不过感觉容易出问题,毕竟电机一致性不会太强。

网友F:
我觉得最好不要,就算能驱动起来,后面肯定一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