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解决]AT32F425移植RT THREAD nano 3.1.5 编译出错? F425不带FPU

楼主(2022-09-17):
"D:\Keil_v534\Arm\Packs\RealThread\RT-Thread\3.1.5\libcpu\arm\cortex-m4\context_rvds.S", line 112: Error: A1854E: Unknown opcode 'VSTMFDEQ', maybe wrong target CPU?
  112 0000004e     VSTMFDEQ r1!, {d8 - d15} ; push FPU register s16~s31

好像是FPU寄存器 压入问题。  AT32F425 firmlib用的是FWLib_V2.0.4【解决】  刚移植好了 413  编译就OK 。 感谢FAE支持~    403a  413  435 437  407有fpu   ,其他没有FPU的,移植RT 就会出现同样问题导致无法用!

网友A:
F425不支持浮点指令?还是型号里面没选对?

楼主:
cortex-m4\context_rvds.S    估计M4内核大部分都带FPU, 只不过425没有,我改为413    RT THREAD 自带这个文件需要 FPU寄存器压入栈

网友B:
好家伙,这样搞

网友C:
型号没选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