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_weak修饰符解释

楼主(2022-09-17):
_weak修饰符解释

网友A:
_weak就像虚函数一样,当_weak的函数被重新定义了,_weak定义的函数就没用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在理,可以自己实际操作一下,定义两个名字相同的函数,一个带_weak一个不带_weak。看看会执行哪个。

网友C:
弱修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