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3P在电脑上识别端口问题

楼主(2022-09-17):
有个现象就是我有3块开发板,采用CH343P实现的USB转串口功能,三块开发板依次接在同一个电脑USB端口上,怎么识别的com端口是不一样的呢?我记得之前CH340无论多少个,接在同一个COM端口都是不变的。怎么可以让CH343P不变化啊?

网友A:
您好,此原因是因为CH343第三代USB转串口芯片内置Unique ID(USB Serial Number),系统分配串口号会绑定此标识,所以各芯片分配串口不同。安装CH343SER驱动后,可以端口处点击“属性”,“端口设置”中禁用此SN号。或者运行脚本文件禁用,说明:https://bbs.21ic.com/icview-3168288-1-1.html

网友B:
多问就能有更多的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