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老收音机负极从电路板脱落

楼主(2022-09-17):
请问各位大佬们,负极脱落了,如何找到从哪里脱落的?找不到的话这个六七十年代的老古董就可惜了

网友A:
看电路板背面,应该很好找的,一般是大面积的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背面,应该很好找的,一般是大面积的铜箔。

目前我猜测是这俩点中的一个

我每次修东西,都要先画电路图,实在不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猜测是这俩点中的一个

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大电容,电容的负极一般是电源的负极。
还可以看看有没有芯片,根据型号查引脚也能知道负极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大电容,电容的负极一般是电源的负极。
还可以看看有没有芯片,根据型号查 ...

这类机哪来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猜测是这俩点中的一个

这是收音机吗?咋看着不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收音机吗?咋看着不像啊

是收音机,老古董,前几天换电池不小心把线扯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收音机,老古董,

这比电子管收音机还要杂乱得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比电子管收音机还要杂乱得多多

是啊,我也有电子管的,真漂亮

网友B:
六十年代起俺也搞过晶体管收音机,最早是酚醛板上打空心铜铆钉的安装布局,元器件全都排列整整齐齐。但从没见过这种乱七八糟的货色

网友C:
几十年了,那些电解电容内部还有没有干的电解液吗?

网友D:
这收音机有年头了,应该是台式吧,看到了蜂窝双联,这算是保存的相当好了 如果还能收到台,可以收藏了

网友E:
老收音机一般锗管居多,特别是末级功放,一般是推挽,国产3AX31、3AX81,这个像进口的,不知道啥型号,估计仍然是PNP锗功放管,找到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它是和电池负极相连的,注意有可能过开关。跑线路或表量一下看和哪个通。

网友F(2023-02-01):
空气联的电容调台,那个年代的高级货啊,收藏价值大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