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电源方案

楼主(2022-09-17):
小弟在校学生最近秋招找工作认真复盘了一下以前做的东西,供电的部分发现都是买了一些现成的dcdc模块,模块上芯片丝印都被磨掉了看不出来是啥片子,现在想着自己来设计打板做一个双电源给运放供电,也挺感兴趣的。请大佬们不吝赐教,运放±12v供电应该用啥芯片,用5v直流输入,输出这个±12v,纹波小一点50mv左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听听大佬们的意见学习一下,做出我人生的第一块电源!!

网友A(点评):
直接看看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应该有这种规格的。

网友B:
1.电源未必采用±对称的电源,可以正是12V,负采用-5V这样的,比较简单的就是采用负压泵芯片,比如LM7660这样的芯片,输入﹢5V出来就是-5V,要不,你采用隔离芯片,实现DC-DC负压输出,或者通过工频变压器,将220V转为12V,然后这个是50hz的工频电压,这样可以通过78L12为+12V或79L12转为-12V等方案实现;

网友C:
随便找一个BOOST升压芯片,升到12V。
至于-12V,可以用电容隔离,二极管钳位整流,得到-12V,标准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