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集

楼主(2022-09-17):
请问adc采集的音频信号怎么换算成分贝值?
请问运放之前加了直流偏置 那adc采集到的电压最后换算的时候要减去前面的直流分量1/2VSS?

网友A:
分贝不清楚咋算,估计可以用一个分贝计在相同位置测量信号作校准。
若是要转换为交流信号,减去平均值即可。

网友B:
分贝表示一种单位,即两种电或声功率之比或两种电压或电流值或类似声量之比;分贝还是一种测量声音相对响度的单位。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公式,楼主可以直接选用带A/D转换的单片机,单片机会将识别到的电压信号自动的与单片机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将外部的电压信号转换成数据存入指定的寄存器中,转换的过程是由单片机自己完成的,不需要楼主去计算,你只要通过访问A/D指定的寄存器的数值就可以直接得到外部的电压.

网友D:
音频和分贝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一般用以10为底的对数(即常用对数)表示

网友E:
声压级和声功率级换算公式:SPL=20LOG(10)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对数的关系 另外就是跟外部的放大电路的倍数也 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G:
交流电力系统中存在直流电流或电压成分的现象称为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