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USB Type-C接口桌面显示器专用方案——LDR6290

楼主(2022-09-17):
USB type-c接口总计有24个针脚,可以正反插且传输速度快,接口没有方向性,让用户在使用中避免出现插错的情况。一般简称有type c、type-c等这些指的都是同一个产品。单USB Type-C接口,同时具有HDMI/USB扩展和PD快充功能,是目前桌面式显示器的典型形态。
整个显示器通过DC接口输入类似24V/3A的大功率电源,除了满足本身的功率需求,还可以给通过USB Type-C接口接入到显示器的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提供PD快充。LDR6290,就是专门为这种单USB Type-C接口桌面显示器而设计的专用解决方案。
LDR6290,单USB Type-C接口桌面显示器专用解决方案,主要框架如下:

图中分别从数据和电源两个方面阐述了LDR6290的主要框架。首先从数据层面来看,通过与LDR6290 CC PIN的协议通讯,USB Type-C接口输入DP信号与Date信号,给到单USB Type-C接口桌面显示器的相关功能模块,实现音视频显示与USB3.0/2.0的功能。再从电源层面来看,DC接口的22V-32V的电源输入,经过DC-DC芯片,从USB Type-C接口输出5V-9V-12V-15V-20V的电压,当然这个电压输出多少,决定于插入单USB Type-C接口桌面显示器的手机或者显示器跟LDR6290的CC协议通讯,再由LDR6290控制DC-DC芯片的反馈引脚产生。
单USB Type-C接口桌面显示器专用解决方案,LDR6290部分电路如下:

网友A:
有PD3.1触发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