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最小版烧写程序无反应

楼主(2022-09-17):
板子刚通电后pc13的led有闪烁,第一次下载程序后灯灭了,之后下载程序什么反应都没有了,用万用表测pc13无论是置0还是置1电压都是2.2v左右,下载程序软件显示成功,但板子没反应。用stlink,usb那头插着的时候有过插拔杜邦端子,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网友A:

stm32系列单片机是通过boot0  boot1来实现不同的启动方式,查看一下boot0  boot1的跳线帽是不是没有设置好 改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