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制作一款简易的可燃气体报警器,你来吗?

楼主(2022-09-17):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制作一款简易的可燃气体报警器
你听说过因为燃气泄漏而导致的火灾,中毒严重中的还会引起爆炸等灾难吗?是不是很恐怖?主要原因就是可燃气体泄漏后没有及时发现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遇到明火或者电火花造成的。市面上也有卖很多种可燃气体报警器的。因为有了它能有效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让人们更早的发现可燃气体泄漏。这里找到几款。

今天我们就根据他的工作原理自己试着做一款可燃气体报警器,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使用可燃气体报警器。同时又能让我们增加编程实战的经历岂不是一举两得。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第一步分析原理及组成:
原理就是当可燃气体达到浓度值后发出警报,当浓度下降后报警解除。
可燃气体报警器组成:
           1既然是报警器他就应该有声光报警模块 ;
            2因为他需要检测可燃气体的浓度,所以他得有气体检测模块。
第二步根据他的原理和组成我们分析出我们需要的硬件有:
1:可燃气体检测模块;
2LED灯做光报警模块;
3:用蜂鸣器做声音报警器;
4:当然还少不了每次都要用到的开发板和杜邦线若干。
第三步硬件进行搭建测试。之前的LED灯和蜂鸣器我们都会使用了,今天就主要说说气体检测模块使用方法以及分类。

      MQ气体传感器常见型号:
1 MQ-2 烟雾传感器
2 MQ-3 酒精传感器
      3 MQ-4甲烷,天然气传感器
4MQ-5煤气传感器
5MQ-6液化气传感器
   6MQ-7一氧化碳传感器
7MQ-8氢气传感器
   8MQ-9可燃气体传感器
    9 MQ-135空气质量传感器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模块MQ-9可燃气体传感器

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他的功能和工作输出即可。他可以检测到可燃性气体。我这款呢有两种工作模式输出,一种是数字量输出D0引脚,一种是模拟量输出A0引脚。
今天我们用数字量输出引脚。我们将模块电源VCC/GND和开发板的5V电源相连。这种模块说明书上说需要等待大概30秒让传感器预加热这样才能达到检测效果。我们将数字量信号和开发板的IO引脚相连我们写一个程序让引脚读取可燃气体传感器的工作状态,编写好啦我们写入开发板,写入完成。我们打开串口监视器我们等待30秒让可燃气体模块预加热,我们发现串口监视器现在输出为1,时间到了我们找来一个打火机轻按点火开关让打火机放出可燃气体丁烷但不点火,串口监视器输出变成0可燃气体传感器模块自带绿色工作指示LED灯点亮。我们发现可燃气体检测模块当没有可燃气体泄漏时输出数字信号1当可燃气体泄漏达到他的工作阀值时输出数字信号0.可是我们怎么去调整这个工作的浓度的阀值呢?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地观察和学习啦,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也发现了对啦就是调整
这个电位器,来改变报警阀值。(我的这款是顺时针变大,逆时针减小)。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LED灯,所以出于简单方便我这里选用ESP32-C3开发板这样就省了去连接LED小灯了,我们刚刚已经将可燃气体传感器模块和开发板连接到一起了我们只需要再将蜂鸣器连入开发板即可连接好后是这个样子的。
第四步程序的建立。
我们想一下之前学过的编程积木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主程序就是判断语句如果否则积木模块。我们选择这个积木。然后我要它检测到可燃气体后蜂鸣器响产生报警,同时点亮红色LED,当没有可燃气体时蜂鸣器停止工作,并且LED灯亮绿灯。程序写好了,
等等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数字引脚输入,现在是可燃气体模块没有检测到可燃气体输出数字信号1,检测到可燃气体模块输出0这不是反了吗?那怎么办?
对啦我们可以选择逻辑非模块就是取输出信号的相反逻辑。
这不就解决了。我们写入程序试试怎么样不错吧。

这是报警器通电后的状态
这是可燃气体感应到有可燃气体并且达到他的工作阀值输出报警时的状态
如果想看的更清晰明了的演示请看视频
我们总结下今天的内容吧:
1我们今天学会了一个新办法就是通过产品先去分析原理及组成,再去创作一个符合我们自己实际要求的物体;
2我们学会了气体传感器的分类以及它的应用;
3我们还学会了将之前的知识融会贯通,温故而知新。
下一期我们试着将警报器通过ESP32开发板连入点灯科技平台,通过网络达到远程报警效果。
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很简单?简简单单四步解决,做了一款既简单又实用的小工具,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煤气泄漏啦。加油。小白不会一直是小白,菜鸟努力终将飞上蓝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我们是最棒的。如果你也和我一样也是小白,也想学习物联网,也想提升自己学习编程,那就和我一起学起来吧,我们共同进步互相关心,鼓励,学习,让学习提升的路上不孤单。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安逸,可是我们不想做大多数人,我们不想超过任何人,我们只想超越昨天的自己。我们拒绝躺平,我们要不断地提升自我,超越自我。那样成功离我们还会远吗?

较为实用的小实验,家庭燃气安全不可忽视,作者对相关理论描述清晰,实验过程完整。若可以将下一篇的无线通信合并进来会更好
@王栋春 :共同学习。
非常专业,向楼主学习。

网友A:
楼主DIY的功能非常强大,我只搞过MQ12和比较器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IY的功能非常强大,我只搞过MQ12和比较器的形式。

就是慢慢研究,慢慢玩。

网友B:
  没看到几行代码?,是不是有点简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几行代码?,是不是有点简易了??。

目前是最简单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DIY的功能非常强大,我只搞过MQ12和比较器的形式。

你没看他那模块板上就是一个比较器。

@王栋春 :其实很简单多试几次就好了,主要需要下载米思齐软件有一块ESP32或者8266开发板再买些模块就可以。 我上几篇有各种模块的使用方法,和点灯科技连接方法。可以多看看参考下。
@起点116 :如果学习坛友所说的这款产品,不知需要哪些基础知识?
@王栋春 :我目前也不太会C语言,米思齐软件是全中文的。
@起点116 :如果连C语言都不了解的话,能学会吗?
@王栋春 :其实软件也很简单,多试几次就好啦
@起点116 :关键是里面的软件调试,表示非常羡慕。
@王栋春 :其实很简单,一个一个的连接就好
看到了,只是其它的线路非常羡慕,不会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