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C3成都自动化开发_西门子200smart PLC 不同类型CPU的区别

楼主(2022-09-17):
ST, ar, abi, ic, se

PLC技术分享之3
本文介绍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不同类型CPU的区别。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标准CPU的代码一般为STXX或者SRXX,其中ST/SR表示CPU自带的数字量输出形式,XX为20、30、40或者60,为CPU性能参数等级。
1SRST的区别
表 1

类型

说明
ST
数字量输出类型为晶体管,支持高速脉冲输出
SR
数字量输出类型为继电器
ST可变为SR,加中间继电器即可,但是SR不能变为ST,因为继电器达不到晶体管的开关速度。
220304060的区别
表 2

类型

主要区别
12KB程序存储器/8KB数据存储器/最大10KB保持存储器,接口数量差异等
18KB程序存储器/12KB数据存储器/最大10KB保持存储器,还有接口数量差异等
24KB程序存储器/16KB数据存储器/最大10KB保持存储器,还有接口数量差异等
30KB程序存储器/20KB数据存储器/最大10KB保持存储器,还有接口数量差异等
20、30、40、60主要是存储器和接口的区别,当然参数越高价格越贵,适合的才是好的。
3、西门子S7-200smartPLC CPU型号
本文第1、2节主要介绍标准型CPU, 标准型支持模块扩展,还有一种经济型CPU,经济型代号为CR,不支持模块扩展,CPU上有多少端口就只能用这么多。
本文完,精彩待续。